请教如何把测频率的万用表改装成转速计

楼主(2005-11-04):
听别人说可以加上一对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改装成转速计,那位老大知道怎么改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别人说可以加上一对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改装成转速计,那位老大知道怎么改告知一下.

有一种高频率的成品光电开关,5V输入电压,输出信号直接可以用万用表测,买宽一些的,放在螺旋桨边缘,得出的频率数/2*60就是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贴子,不过还没有开始动手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光敏电阻开关速度不够,光电管输出电压太低,得用专门的发大电路发大后才能用,用成品光电开关可以.进口的30元一只.

楼主:
知道怎么改了,还是听鹰王建议搞个光电开关省事又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吧!

工业级全集成一体化设计,自带工作指示灯,工作稳定可靠。电源DC10-36V,输出低电平OV,驱动电流I≤200MA,测量距离sn≤10CM,测量频率1000HZ。

东明有的卖  35米一个 你搞成功了就发个贴子

网友B:
还是买个现成的转速表吧,才70元左右,还是激光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现成的转速表吧,才70元左右,还是激光测的

70那里有的买啊?

楼主:
淘宝上面就有76元。

网友:
一个victor转速表才200,卖万用表的地方就会有,是5imx那种标价360的DM6234P+
http://www.china-victor.com/jiage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