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咋就这么费事呢,是不是盘有问题啊

楼主(2005-11-04):
装程序都正常了,补丁也安了,可一运行就出现please insert the realfight G2 cd-rom,select ok and restart application
安了四个虚拟的光驱,总算能进去了,可待乐曲完事了,也启动不了,有没有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占G2问题中的60%,还是那样做,安装add5补丁,虚拟光驱盘符指向母盘。
如果点击图标后画面长时间不出现,再次点击图标,再不出现重启后再试。
再不出....抓狂!按照以前帖子中提醒的要点重新安装:(

网友B:
问题在你开的虚拟光驱上!
安装G2只要虚拟一个光驱即可,否则它不知到到哪里加载你的光盘。
全部卸载了,再来一次即可! 安装AD on 和 主盘都只用1个虚拟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