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小松汽油发动机改装在天子90级机体上!

楼主(2005-11-04):
甲醇机改烧汽游难度的太大!我试烧过各种配方的汽油,但行不通.想把小松汽油发动机改装在天子90级机体上!(从天子90的机体照片上看,装发动机的侧板是可以自行加款空间的)

这样可行吗?要是可行并能成功,成品摸型然油就要跌价了!请内行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可行的话,我先来动手改装!

网友:
汽油机太重,不实用

楼主:
主要是可以省燃料费!4升摸型燃料最少要80-100元,可四升97#汽油才多少钱?
再说,重不就更稳了吗?拿来飞稳定航线搞航拍正好!对吗?
老是飞3D也并不实用吧?

网友:
支持你!!探索一下下

楼主:
也许不容易,要知道,这里面可有着巨大的商机呀!

网友:
肯定行,我在改大龙!

网友:
我也有天子90,它和大龙结构很相似!

楼主:
我想只要把侧板的菱型柱加长,就可以加宽机体内部的宽度,也就可以把汽油发动机装进去,对吗?然后再来考虑改转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只要把侧板的菱型柱加长,就可以加宽机体内部的宽度,也就可以把汽油发动机装进去,对吗?然后再来考虑改转速的问题!

等于,重新设计.

网友A:
可考虑90机,改气油机.可能还省事点.

网友B:
我见过汽油飞90,

我见过汽油飞90,感觉象苍蝇叼着大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汽油飞90,感觉象苍蝇叼着大象飞.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反了?小松230的发动机也没你说的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考虑90机,改气油机.可能还省事点.

我是准备用90的机体加小松230的发动机!你没看全我的贴!

G230PUH 直升机用
排 气 量:22.5cc

最高出力:1.43kw

重 量:1630g

适合直升机用

网友:
自己重新用铝做两副侧板更好改

网友:
加宽机身,易引起,共震动.难点在与离合器的连接.和散热风扇的组装.转速可调曲线.

楼主:
用类似装螺旋浆坐的方法,适当加长发动机主轴,

把发动机装在机体下部,只让装了甩块的主轴伸进机体的离合器杯内就可以了!装好后,发动机会先坠在机腹!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
最好得90发动机.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类似装螺旋浆坐的方法,适当加长发动机主轴,

把发动机装在机体下部,只让装了甩块的主轴伸进机体的离合器杯内就可以了!装好后,发动机会先坠在机腹 ...

改装离合器坐精度要求高.否则抖动凶.动平衡要求高.手工劳动达不到.

网友B:
马力小重量大

简单的说汽油机马力小重量大.飞起来已经很吃力,3D特性还不如30机.

楼主:
还用原装的离合器,只该发动机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汽油机马力小重量大.飞起来已经很吃力,3D特性还不如30机.

汽油机是用来节省燃料费,搞航拍!飞三D干什么!没意思!大材小用了!

网友:
汽油发动机转速低,扭距大

还的改主齿盘

楼主:
汽油机的转速是1600-9700转,甲醇机是1600-21000转,甲醇机据楼上的摸友说,飞3D时也只是1900-2100转,所以,我觉得不用再改齿轮了!

网友:
可以考虑这样装发动机

呵呵 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
楼主建议这样改,可以保留原来的离合器系统,启动又方便!

网友:
舵机如何装?

楼主:
谢谢大家都来参加讨论!这样装发动机,在业余条件下,难度是不是大了点?这样装的话,涉及到转速比和各个舵机的安装问题,特别是传动比和所配的皮带都不好找!

网友:
算了,什么我都支持,要改装什么就来找我,我在昆明,公司什么加工设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