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齿轮应用什么工具?

楼主(2005-11-04):
如题讨论,能否自己DIY工具来造呢?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不知道哪位大虾可以提出意见,特别适合自己加工的

网友:
要自制分度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讨论,能否自己DIY工具来造呢?


现在一般用滚齿机,其它用刨,铣,插也可。当然用铸,挤压,电火花等等。。。。。。。。。。。,也行。
最简也是最复杂的是用锉刀手工加工,世界上第一个齿轮就是用此法做出来的。

网友:
线切割最好.什么辅助工具都不用就可以做出相当不错的齿轮.

网友:
昨天又做了2个,还是用这种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4122

网友A:
拖拉机,问个问题:插齿法能插钢材料的吗?另外进刀的速度要多快?还有就是用手进到多久才能做个齿轮啊,手不是要摇酸啊!

楼主:
分度头要怎么做?   用手个一点点齿加工?  如图那个齿轮,外面那个可以做,那里面个小齿轮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度头要怎么做?   用手个一点点齿加工?  如图那个齿轮,外面那个可以做,那里面个小齿轮要怎么做呢?

偶也想知道这个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拉机,问个问题:插齿法能插钢材料的吗?另外进刀的速度要多快?还有就是用手进到多久才能做个齿轮啊,手不是要摇酸啊!
不能叉钢料,叉铜齿还的小刀量,最好手动,要不很容易坏刀头

网友:
用手个一点点齿加工?  如图那个齿轮,外面那个可以做,那里面个小齿轮要怎么做呢? ----
小齿轮也是单独做,然后套压进大齿孔里,再上销子加固;因是业余条件修配,忙活一下午就做出来4、5套,挺费劲的。
拖拉机,问个问题:插齿法能插钢材料的吗?另外进刀的速度要多快?还有就是用手进到多久才能做个齿轮啊,手不是要摇酸啊! -------
实践过可以插刚料(不锈钢也做过),就是更费劲,进刀量更小;插铜料一个齿约往复5、6次即可;手摇酸是肯定的,但工件做好后,心里就甜了。
极品飞车8 ---关于分度头请看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度头要怎么做?   用手个一点点齿加工?  如图那个齿轮,外面那个可以做,那里面个小齿轮要怎么做呢?

分度头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s/index_table/indextable-e.htm

网友:
谢谢拖拉机了哈,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一般用线切割作`~省事`~找块材料`~标号尺寸`丢给他们就是了`~哈哈`~

小铜齿(电机上那个)`最好用插齿机`~滚齿的也行~~

从经济快速的角度上看 diy齿轮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虽然像楼上老兄说的第一个齿轮就是用锉刀作出来的`~~

网友(2006-03-30):
建议买个滚齿刀会更快些!

1、买个滚齿刀
2、做个夹具
3、

网友:
kumo :

分度头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s/index_table/indextable-e.htm
你发这个站很不错!

网友(2012-12-10):
线切割没用过,卧式铣床+铣床万能分度头+齿轮铣刀,高效小批量制造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