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疑问!!请教大家!!

楼主(2005-11-04):
刚才看到商城对A.K.E冰峰雷电450TH无刷马达的产品介绍中描述到:“目前已通过兼容性测试的电调有:Phoenix(凤凰)、亚拓原装无刷电调。”
那么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商城正在搞得“T&H高端无刷电机/电调普及风暴”活动中A.K.E冰峰雷电450TH 无刷马达和HobbyWing(好盈科技)28A无刷电调是否兼容???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模友已经试过这一组合,效果怎样??还望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我有好盈的电调,还不错.我手上的电机都支持,但我没有450TH.

网友:
据了解目前hobbywing的程序有问题在升级,升完级后就彻底兼容了,所以现在都停卖了。

网友:
目前的情况是空载兼容,但负载后启动不了。厂家正在升级程序中。应该快了吧。

楼主:
原来如此!!
那么商城停止销售HobbyWing(好盈科技)28A无刷电调是不是正在解决兼容问题??
是不是等到商城恢复销售这一组合时,就没有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商城对A.K.E冰峰雷电450TH无刷马达的产品介绍中描述到:“目前已通过兼容性测试的电调有:Phoenix(凤凰)、亚拓原装无刷电调。”
那么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商城正在搞得“T&H高端无刷电机/电调普及风 ...

各位模友,刚开始我们只是空载测试了我们的电调和450TH 的转动情况,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有模友反映带上负载启动有问题,我们马上进行程序修改升级,现在对450TH的兼容已非常好。明天我们将上传450TH 配好盈电调飞亚拓450的录像。

另外之前模友反映当关闭遥控器时,因接收机有杂讯输出,导致电机误启动,现在我们对杂讯进行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A:
那我原先买的那个电调怎么办
怎么升级 寄回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原先买的那个电调怎么办
怎么升级 寄回给你吗?

请寄回给我们,我们进行程序升级,如果是购买的冰峰雷电+好盈28A电调套装的,费用全部由我们负责。

网友B:
那我以前买的是不是要自己给钱寄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以前买的是不是要自己给钱寄给你????????

寄过来,你出一下,,寄回给你我们出。
因为这款电机也是最近出的,之前我们也没法测试,所以一人出一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寄过来,你出一下,,寄回给你我们出。
因为这款电机也是最近出的,之前我们也没法测试,所以一人出一半吧。

那我是你们送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