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5-11-05):
测试
电机
转速、拉力等须买什么设备?
测试
电池
容量、讯间放电电流买什么设备?
谢谢````~~~~~~~

网友A:
测转数有转数表,便宜的也就100来块吧.测拉力需要螺旋桨和称(电子称比较好)。
电池容量有些充电器可以测。瞬间放电电流可以用直流钳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能否准确一点够买什么牌子的设备。还有就是:测拉力是怎样用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