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第一次制作飞机

楼主(2005-11-05):
小弟正在做练习机.全手工制作.现请问各位高手和前辈们,我现在已经把机翼做好了,可是不知道怎样进行连接,和上反角怎么做.
谢谢各位帮个忙.第一次制作飞机(不是用的套材).
请讲详细点,我是一个人做.没有其他人了.

楼主:
大家帮帮我呀!!!

网友A:
http://treasure.cgjh.tcc.edu.tw/~kwang/share/rcplane/m60

网友B:
如图中所示,用5层板做成图中所示的样子,注意上反角,然后机翼分别插在两边对接,用AB胶。不懂再问。

楼主:
那两个机翼直接连接吗?连接部位中间不在粘接什么了吗?

网友C:
用302胶灌满`~不要留空隙`~挤出来了擦干净~~干了就好了~~

楼主:
一架小金星不算设备它有多重。
请问!!一架小金星不算设备它各个部位有多重。
机翼上的舵机怎样安装才是科学的,它副翼的连杆怎么做。
请问!!做机身我该从那里开始做,它的制作需要注意什么。
里面的设备该怎么安装。谢谢
谁有图纸我做的是小金星。我头都炸了,走了好多的弯路哟!

网友D:
有一架小金星的话把皮拉掉,照猫画虎就行。

楼主:
可是我没有小金星拿来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