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舵机的改造与运用!

楼主(2005-11-05):
(无正文)

网友:
大哥 有这必要吗?

在遥控器里设一下联动不就可以了

网友A:
4VF不是有反向开关吗

楼主(2005-12-05):
引用 网友A:
4VF不是有反向开关吗

4vf是有反向开关,但是两个舵机一起反向.

网友B:
不是每个通道独立的吗?

你是指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相反的舵机吗?
那也可以把一个反过来装或挂在十字盘的另一边?
我想,可能有其它什么特别的用意,介绍一下。

网友:
同问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相反的舵机吗?
那也可以把一个反过来装或挂在十字盘的另一边?
我想,可能有其它什么特别的用意,介绍一下。

楼主(2006-02-28):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相反的舵机吗?
那也可以把一个反过来装或挂在十字盘的另一边?
我想,可能有其它什么特别的用意,介绍一下。

我的意思是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舵机,这两个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他得意仪是都可以运用舵机的上半部摇臂来控制两个独立的平尾舵面.
"那也可以把一个反过来装或挂在十字盘的另一边?"首先您要注意一下舵机不可能反装,挂在十字盘的另一边又会有差动!

网友C:
摇臂反相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摇臂反相不就可以了吗?

明白了!

网友:
有时候摇臂反向不一定合适,可以使用舵机反向器;
电路如下:

贼简单,随便找点万用电路板割一小块就可以做好;
要是焊接技术好的话,连电路板都不要,直接搭接元件都可以;

网友:
原理上完全可行,就是要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是直接接在接收机和舵机之间,已经是最简单的,俺们这里做的最轻只有0.37克(IC贴片加1/16的电阻不含线);

网友:
遥控器就可以弄的啊

网友:
那样不是麻烦吗

网友:
有些成品飞机的副翼需要安装双舵机(用Y线并联),多机安装位置都已固定,如果直接安装,就需要改装舵机,就像楼主的一样,以后没准儿要改回来,特麻烦,还不如这样加个反向器!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情况不大能发生吧,用Y线的一左一右两个舵机机械位置正好对称,运动方向正好驱动副翼

网友:
呵,楼主可是要用在水平上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