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下 是否坏了?

楼主(2005-11-05):
我的经商15级手拉 昨天晚上拉着拉着就没反应了
后面转动浆 发现缸里活塞好象没什么压力了
这是怎么回事 坏了吗?怎么修?

网友A:
检查火头,气缸头有没松.如果有松就紧一下,没松就把火头拆下来看看有没老化或断掉.15级的用手转阻力比较小,所以有时会误以为是密封性不好.如果前三项检查无误的话那就真有可能是气密性不好要换缸套和活塞了.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无意中将油针调乱.

楼主:
油针的调节需要注意些什么??一般应该处于什么位子?

网友A:
先把主油针顺时针拧到底,再反向拧1.5-2.5圈试试!

楼主:
3圈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