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5-11-05):
请问各位高手?
甲醇机启动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是女模友,第一次自己发动不了,:P

网友A:
找老帖或老鸟~~`
~欢迎进入模界~~油固分舵~~

网友B:
买启动机吧,找人调好了发动机,一般以后不用老调的,燃料尽量使用一样的,不要换来换去。这样就省事了。
当然最好是找人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