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帮帮我吧!

楼主(2005-11-05):
刚刚买的海博星,不会用,我把左前轮往前转,而右前轮却往后转,后面两个后轮也是一样,我刚接触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帮帮我吧!谢了!

网友A:
正常的很,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很,都这样。

可是我一开电源,4个轮子就乱转,转向也是乱转!

网友B:
两个轮子反转是差速的原因,四个轮子乱转是因为AM的遥控器的原因.没有问题!

两个轮子反转是差速的原因,四个轮子乱转是因为AM的遥控器的原因.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轮子反转是差速的原因,四个轮子乱转是因为AM的遥控器的原因.没有问题!

谢了!问题解决啦!

网友:
别往了先开遥控后开车!
别忘了先关车后关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