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一箱油,摩擦皮就要掉了,请教用什么牌子的胶粘比较 ...
飞了一箱油,摩擦皮就要掉了,请教用什么牌子的胶粘比较好

楼主(2005-11-05):
飞了一箱油,摩擦皮就要掉了,请教用什么牌子的胶粘比较好

网友A:
我用环氧树脂,从未掉过!

楼主:
环氧树脂什么地方有卖,有通俗的名称吗?怕卖胶的不知道

网友B: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都不知道的话,还是换个买胶的地吧.

网友A:
"哥俩好"总知道吧?就是那东西?

网友C:
水管密封胶,买水管的地方就有,3.5元一大支,耐高温,绝对好用.

网友D:
15分钟环氧树脂!

楼主:
“15分钟环氧树脂”这个什么地方买

网友D:
我们这边模型店就有买,化工商店应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