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的四冲61性能如何

楼主(2005-11-05):
阿波罗的50级装好了,现在就剩
发动机
了,朋友推荐我用三叶的四冲61,似乎轴功率小了点,做动作的剩余功率可能不够,不过关键是要稳定性好,看看大家的评价如何再作决定。各位老大给点建议吧

网友A:
61级
可能不行!我今天去试飞了新机182,用的就是三叶四冲程61级发动机,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动力[用弹簧称]发现它的拉力差一点儿才上4斤[用12X6的桨],原来也用它来飞星宇的YOGI40,用样发现动力不足,一般的动作都很难完成.好是买大一级别的发动机吧!50级最好用四冲70的吧!应当可以的.各位大侠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了!

网友A:
阿波罗50,全长:1450mm 翼展:1400mm 全备重量:約2400~2500g,那最好是用四冲程70级的发动机了,剩余马力多.

网友B:
61=40
所有飞机选装发动机可以这样算,40级的机子用两行程40--50,装四行程+25--30级也就是60-70较好,所有飞机应在本身级别的基础上如果装四冲就应该再加25/30级。四冲的60级充其量也只能跟40级的比比。50级的四冲机实际使用后其功率充其量也只是比25级的多点很难超过32级的两行程,除了耗油与吊机稳定外没感觉什么其它的优点了(最大的优点是稳定能力强),有的朋友说声音好听,我倒觉得像个拖拉机既使叫的再尖也没有两冲的感觉爽

网友C:
我还是喜欢两冲机

楼主:
70的似乎重了点吧

网友A:
原帖由
hijet
于 2005-11-6 15:24 发表
70的似乎重了点吧
到时你就知道还是70的好![它也不过多了150克嘛!要不就用二冲47的.]三叶二冲46重450克,GMS47二冲重475克.

网友D:
原来不是四冲的比二冲的好力吗?同等级的两冲和四冲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