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区别?

楼主(2005-11-05):
号称蓝色小药丸的亚拓430L无刷
电机
有5种,都是9槽6极外转式,KV值却从2250到4050。
谁知道它们之间的结构区别?
KV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网友A:
KV值由它的绕线匝数和线径决定,多绕几圈转速就慢了,少绕几圈转速就快了。
线径粗了,转速快;线径细了,转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