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为自制的540级电直升级无刷电机--改造无刷电调--加大电流

楼主(2005-11-05):
忙了快一年,最近终于有点儿空啦......

偶想给自制的540级电直装上无刷电机,但首先要准备一款能供出几十安的无刷电调,

看着市面上30A以上的都要几百元,咱只能流点口水......

哈哈! 前几日,正巧遇到“电调大战”------该出手时就出手哇......

49元的,60多元的咱都弄了几个哦!

以前托广州的模友帮忙,搞到了若干4410、4435(非常便宜哦!但偶怕惹事端,故价格不便公开)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啦!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咱先从第一步做起------改装大电流无刷电调!!!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面图片......

1、这就是偶搞回来的非常便宜的东东......

2、打开电脑,进入PROTEL,绘制PCB板......

3、激光打印机打出样张,呵呵,还行......

4、正式打印到热转印纸上......

5、经过热转印机,冷却后,轻轻揭掉热转印膜......

6、三氯化铁溶液腐蚀电路板......

7、看看,电路板出来啦!......

8、用香胶水洗掉保护膜,裁开电路板,并在板上涂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9、仅仅制作一两块板,不必去搞阻焊层了,就用电烙铁在铜箔上均匀地镀一层锡......

10、接下来,挑选测试片子,各组片子的性能要一致......

11、手工焊接片子......

12、将原电调的片子小心地拆下来......

13、将板上的焊锡清理干净......

14、贴张草图,看看原板上的电路走线,(虚线、箭头是准备外接的连线)......

15、这张草图是整理出的驱动部分的电原理图......

16、根据原理图,开始连线......

17、哈哈!大功告成!     经过仔细检查,无误后,封好热缩套......

18、看看背面,另裁了一块铝合金散热片(如果电流不超过35A,不用装散热片也行)......

19、进行实际测试,图中可见发射机油门杆已推至最大,电机正在高速运转中。这个电
机是华迈的B28,KV值是2600,最大电流28A。偶自制的这架鸡鸡就用这个电机是否可以呢?
心里没底哦,还望有经验的模友们不吝赐教!......

20、再试试兼容性,让外转子无刷也转转,呵呵,转得挺好......

21、哈哈!弄了半天,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哦!
直接落起来焊就可以,只是焊接时小心点,管脚之间别短路!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焊这种MOS片之前,一定先检查烙铁,外
壳绝对不能漏电!!!! 最好将烙铁外壳接地,或用直流烙铁焊......

22、偶的眼睛花啦,就用这个玩意儿帮助焊接。
看看,又焊好了一块板。(这东西挺管用,是在“东明”邮购的,才十几元)
对于没有条件制作电路板的模友,可参考这个办法......

23、焊上各组连线,检查无误后,封好热缩套......

24、进行测试,至此,改装“工程大功告成!

多余的话:
电调驱动桥以4435为例,查手册,知最大电流8A(4410为10A),
每臂焊6片,则8A*6=48A,用于30几安以下,应该是绰绰有余啦!
咱用49元的无刷电调,若再多装24片(每臂构成6片),合计不超出6*元......
同样实现了输出大电流的目的!

由此可见:几百元 - 6*元 = 省下了几百元 = 爽歪歪!

lxd1954

网友:
对刘老师的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滔滔不绝........."
佩服啊!佩服!......我要是在广州,我下班就泡在老师家了(自带盒饭,呵呵)!唉可惜俺在深圳.

网友:
太佩服了!!!

网友A:
刘老师:之前我也有这种改造的想法,但我对电子不熟悉没敢搞,你能发些纤细的图吗,怎样码起来的?如果要加到60A的电流有可能吗?谢谢

网友:
喜欢刘老师的JR控,金属外壳的哦,拿起来的感觉真好

网友B:
敬佩中......
刘老师的CC还在飞吗,我的CC的平衡翼跷跷板的螺丝孔滑丝了,手工制作这个东西难度挺大,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敬佩中......
刘老师的CC还在飞吗,我的CC的平衡翼跷跷板的螺丝孔滑丝了,手工制作这个东西难度挺大,555555......

上个特写图片看看啊,看看有何办法帮你搞好.........

lxd19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之前我也有这种改造的想法,但我对电子不熟悉没敢搞,你能发些纤细的图吗,怎样码起来的?如果要加到60A的电流有可能吗?谢谢

直接码起来,对准相应的引脚焊接就行了,注意点别短路!
如果不拆板上的片子,加焊的片子要和PCB板上的型号一致。
理论上加到60A完全可以啊!因为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输入阻抗极高,不消耗输入功率,所以可多只并联使用。
我只搞到了4435、4410,所以只能用它们了。4435的最大电流为8A,4410为10A,如果驱动桥每臂并8片,(按电流小的计算),则:8A*8=64A(最大电流)......
但这样并着用,成本不合适哦,应该考虑选用单片电流更大的管子,减少并联的片数,以降低成本。
遗憾的是,我手里没有其它片子的资料(只有4435和4410的资料),论坛里以前有人贴过,一时找不到......

如果你能搞到单片20A的,每个支路并4个,这样,最大电流就是80A啦!

以上言论,仅供参考!

lxd1954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原来的电路板能顶得住不?

网友:
我的凤凰10A的电调去年就改了,用的是4442和6679两种,现在以是25A了

网友D:
刘老师您准备用那个B28的电机飞540级的飞机吗?我个人认为用36的会好些,以免电机的负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原来的电路板能顶得住不?

焊完片子后,原PCB板上凡是通过大电流的线条要多“堆”些焊锡,尽量让它通过的电流大点吧,这也是无奈之举,原板只有那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两种片子的参数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刘老师您准备用那个B28的电机飞540级的飞机吗?我个人认为用36的会好些,以免电机的负荷大

谢谢啊!
我手里只有这个B28,先试试看吧,若不行再要掏银子弄B36。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两种片子的参数资料吗?

有,我给你国外网站,您可以查: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特写图片看看啊,看看有何办法帮你搞好.........

lxd1954

就是图片中右边的这个部件,2mm的螺丝孔滑丝,(以前就滑丝了,我调个头用的,现在彻底不行啦)

网友:
请问一下:

增加无刷电调只时间纯粹的增加fet就可以了吗?是不是要考虑电调的驱动电路呢?另外b28的电机属于380级别的无刷马达。用在这个飞机上肯定比较吃力(估计是很难)

网友:
在驱动低内阻的FET和几十安培负载时,基本上都不用考虑驱动电路,这种做法去年我们改佳宝机就用过啦;
就没有试过现在市场上买的几个比较好的无刷电调。。。以前作有刷电调都这样作的。

网友:
刘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自己动手做无刷,我飞CC的无刷就是用CD电机改的。动力很足啊!
刘老师如果动手做一定很棒!

网友:
刘老师的作品,先顶了再说!!

不过有些疑问想请教刘老师:这样把场效应管叠起来装,散热不成问题吧?还有,场效应管这样直接并联,但是没有改动它的驱动,会不会引起导通和截止边缘的速率下降啊?要是下降了,场效应管的功耗会增大很多的啊?!

另外,我的super easy fly 400 的锥齿扫齿了,就是尾传动和大齿盘连接的那个齿,不知跟CC是不是一样的,有什么办法解决?

先谢过刘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图片中右边的这个部件,2mm的螺丝孔滑丝,(以前就滑丝了,我调个头用的,现在彻底不行啦)

这个零件是CC的软肋!2mm丝孔的深度太浅,很容易滑丝的。可考虑用钢质材料重做一个。实在找不到加工的地方,再寄给我,试着帮你做一个(因俺毕竟不是正经车工,怕拿不出手哦)......

lxd1954

网友:
厉害就是厉害,可惜图片看不见

网友E:
刘老师上课一定要签到的!

网友:
谢谢刘老师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上课一定要签到的!

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接下来,挑选测试片子,各组片子的性能要一致......

请问如何做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做这一步?

有条件的就上图示仪,没条件就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
不得不服

网友:
快发到电动机与电调栏里
保证设个经

网友:
好文 顶顶 留着慢慢看

网友:
给楼主点建议,还有要修改的地方.
首先可以用外加的线把地和正电源保证好,注意电流.
最重要的是主电源电容,加多些,否则电池没有电的时候会出些想不到的问题的.
这些办法完全可行.
不过要注意就是P沟的471电阻在你装到6个以上时候最好换271或者331的,要不P的驱动不好.

网友:
以前之改装过有刷电调,用3803,不知道有没有和3803配对的p沟场管,如果有的话,用1组电流就够50a了,而且也经济。

网友G:
上刘老师的课,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刘老师的课,就是爽!

收藏!有空也模仿一下。

网友:
我也想问问是否能用3803

网友:
哈哈,这颗电调归我拉:)

网友:
刘老师的东西不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天使在哭泣:  谢谢指教!  (看来偶又要掏银子去弄B36啦)
to vilin:

1、散热问题
按我这样叠起来,每臂6片,三层,按4435算,8A(max)*6=48A 看上去 ...

1.关键是工作电流不大。实际上这些小片子做不到8A、10A的。一般内阻在4、5毫欧的FET长期可靠工作的电流每片不应该超过5A。功耗应该取0.5W比较稳妥。

2.FET的驱动是需要电流的。直接并联驱动的波形肯定不好。

3.用SI4842这样的管子最好。栅极电容小,可以并联的更多,而且内阻也比较小。电流做到50A以上用这种管子更好。就是太贵了。

网友:
好专业的人,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