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船软轴连接问题!

楼主(2005-11-0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基础问题,我的汽油船轴断了,想学学自己制作轴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软轴和固定螺旋桨的硬轴原来采用插入后胶水粘的,这样好像强度不高,断了两次了。后来我用电焊,在跑船时软轴在焊接处扭断了。请问软轴和硬轴还有没有其他的连接方法吗?
我想在硬轴后端(在和软轴的连接端)也铣一个方孔,软轴的两端都做成方形的,一端插在汽油机轴孔,另一端插在螺旋桨硬轴的方孔,这样的连接是不是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基础问题,我的汽油船轴断了,想学学自己制作轴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软轴和固定螺旋桨的硬轴原来采用插入后胶水粘的,这样好像强度不高,断了两次了。后来我用电焊,在跑船时软轴在焊接处扭断 ...

就用锡焊 我都用了快2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A:
对打两个3MM丝扣。用3MM内六方顶丝就行。

楼主:
收到新知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打两个3MM丝扣。用3MM内六方顶丝就行。

哈哈,好建议,不过按机械来说固定软的轴着总方法不是很好,。最好软轴有个硬轴的过度处(一小节硬的)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