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话

楼主(2005-11-06):
四通的电直与六通的在操作与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不要笑我

楼主:
初学应该买什么样的机机飞(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
如果就飞四通的机机,操作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性能和通道多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主要是设备的产品性能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学应该买什么样的机机飞(性价比最好的)?

这个和投入有一定关系,建议买雷鸟一类的空机,自己配相对好一些的设备。

网友:
小鸭号说的对。
4通的机子不能做倒飞和3D花式飞行。悬停和一般的航线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过就算是6通能做3D的直升机,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得出来,因为难度极高。

网友:
那末单单倒飞功能是靠二个通道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