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

楼主(2005-11-06):
问一下大家舵的入水孔怎么打?我指的是短的那条孔!是两面都打还是一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先用铣刀(与你用的钻头同直径)插个小平面再用钻头打。不燃直接打钻头会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铣刀(与你用的钻头同直径)插个小平面再用钻头打。不燃直接打钻头会断的。

不可以先把空打好,再来洗斜面吗??? 这样子难度技术应该小些吧. 我不懂机械加工. 问问而已.

网友A: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其实工艺制程就该这么排的。但他已经先把斜面铣出来了,现在只有这么做了。

网友C:
请问一下
你这是用什么材料整的船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其实工艺制程就该这么排的。但他已经先把斜面铣出来了,现在只有这么做了。

那样的话应该比较节约时间,适合批量生产吧.

网友:
其实这样的进水的孔难度大,使用中我个人认为效果不大好(不过很漂亮)还是用个弯管效果好多了。

网友:
万兄说的对,这么深的孔业余条件下不好加加工,只有枪钻上才方便加工。况且船速慢的话水很难引上来。
舵一般用铝材做,轴架最好用黄铜做。
它是耐腐蚀的轴承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你这是用什么材料整的船驼

硬铝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先把空打好,再来洗斜面吗??? 这样子难度技术应该小些吧. 我不懂机械加工. 问问而已.

这样不错!可以先打孔!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进水舵,不过我是打好孔后再去线切割出斜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铝做的!

再请问一下,铝板在什么地方有得卖啊????
我今天拿图纸去有洗车床的地方问能不能洗出船驼来
那个整洗车床的机械师说整不了
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一下,铝板在什么地方有得卖啊????
我今天拿图纸去有洗车床的地方问能不能洗出船驼来
那个整洗车床的机械师说整不了
纳闷....

要他回家带孩子

哈哈哈

楼主:
大家觉得用多厚的铝板做吸水舵比较合适?我用的是4毫米的!感觉有点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一下,铝板在什么地方有得卖啊????
我今天拿图纸去有洗车床的地方问能不能洗出船驼来
那个整洗车床的机械师说整不了
纳闷....

船桨我都用铣床铣出来了,何况船舵。是该让他回家带孩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船桨我都用铣床铣出来了,何况船舵。是该让他回家带孩子了。

手艺不错,用铣床都可以做桨。我做这些3D的东西只能用高速CNC来加工,如果不是干这行我估计什么都做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用铣床都可以做桨。我做这些3D的东西只能用高速CNC来加工,如果不是干这行我估计什么都做不出来。

实际上加工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当成曲面来做,把他分成几个斜面来铣就简单多了,但是要配合分度头来做方便些。

网友E:
工艺不错啊!钻好进水孔后会打算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不错啊!钻好进水孔后会打算卖吗?

这个是自己用的啊!卖了还要做麻烦啊!我是用铣床慢慢挖出来的!好费时间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打磨斜面时转洞会比现在容易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加工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当成曲面来做,把他分成几个斜面来铣就简单多了,但是要配合分度头来做方便些。

这样人工费用太贵了。
实际上CNC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人工费用太贵了。
实际上CNC也是这样处理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不花人工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人工费用太贵了。
实际上CNC也是这样处理的。

请问您会编做螺旋桨的程序吗?我这有"三菱操作系统"的CNC比较老了10年前买的!好象指令是G00, G90, G28,直线是G01圆是G2,3,G12,G17,旋转角度是G68,m是辅助指令的!你知道怎么编吗?用什么样的刀具?想自己做几个半浸桨!制造成本可以不用考虑公家的随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会编做螺旋桨的程序吗?我这有"三菱操作系统"的CNC比较老了10年前买的!好象指令是G00, G90, G28,直线是G01圆是G2,3,G12,G17,旋转角度是G68,m是辅助指令的!你知道怎么编吗?用什么样的刀具?想自己 ...

你说的可能有误,三菱的系统是不认G2,G3的,他只认G01.跑圆弧时它是把圆弧分成很多小直线来处理。另外G00(快动),G90(绝对座标),G91(相对座标),G17(指定XY平面),G2(顺时针圆弧),G3(逆时针圆弧),G28(FUNC系统的机械原点)。。。。除了公用指令,每个系统还有自己的一些专用指令。
帮你编程可以,你把三D图传给我,还有告速我你的CNC系统的型号。我做好后传给你。

网友F:
888帮我也做些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888帮我也做些好么

可以是可以!可是我现在还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