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也踏入3d飞行的第一步!!!!!!!

楼主(2005-11-06):
练习了很久的g2模拟器(200个小时以上)在g2里面可以翻滚 倒飞剪草.... 听大家说g2不是很真实 改用了xtr模拟器 感觉xtr很真实 以前飞g2时候的飞行方法翻滚就不好了 g2你一打副翼舵拉油门杆就翻滚了 xtr就不行 总结了经验 是先打副翼舵 在飞机翻到一个角度的时候 在拉油门拉杆使大桨距为0度 在下拉成为副桨距 实现翻滚  努力练习 手法渐渐的改过来了 其实高度不要好多 最多3米--4米也就可以翻滚.......狂练习.其实一直想踏入翻滚飞行 但是爬在航模上翻不过来 一直就只是模拟器翻滚 昨天问了飞翔斑竹 翻得过来吗 斑竹说可以的....喜悦中
   今天下午到学校去飞 操场无人 第一块电池好好练习悬停 航线 8字飞 .在换电池休息的时候 脑海中想 翻翻看 10分钟后 上好电池 飞悬停模式中在地上50%油门中改模式为3d 以前飞过这个模式 都是3d悬停感受中 又平又稳 还是飞高点在翻 油门一推在7m--9米上空按照平时飞模拟器的操作 来了一个漂亮的空翻 点都没掉高度  其实翻滚好了3米空间也足够了 好爽 心里喜悦产了 终于踏入了3d的第一步.......其实心里面慌产了 手里也冒汗 降下飞机 心里平静了 但是好喜悦 还有块电池都没想飞了 到论坛来吹吹 分享一下我的喜悦...................
   再来说说模拟器g2的真实感不行 飞行比起真飞行还难 技术也不一定掌握好 xtr真实  飞行技术和真实的差别不大 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 g2可以调整飞机大小 如3倍 4倍大小 飞远了也一样的小 而xtr飞机本来就小 飞小了就更小 比起g2费眼睛多了 大家在练习的同时要注意休息眼睛.....
   可能有点乱 心里太高兴了 请大家来分享  最后还是要大家多练习模拟器 这个才是不摔机的根本...........还有就是用回中好点的舵机....呵呵

网友:
恭喜啊,我试了几次翻滚,最后都是摔机收场,看来得学习楼主,加强模拟器的练习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首先恭喜楼主了,问一句,你用的是什么舵机呀?我的意思是,要说回中好的话,听说辉盛的舵机回中很好,用过n百次后还基本没有虚位,一直不敢吃这只螃蟹,不知楼主曾不曾用过这只回中好的便宜舵机?

网友:
强,我也觉得XTR不人性化,有时机子哪里头哪里尾都看不清楚。
真实性还不错。

网友:
呵呵!瞧把搂住高兴的,不过相信这种喜悦每个模友都感受过!
谢谢楼主分享这份喜悦:)

网友:
兄弟恭喜啊,我也准备开始练倒飞了,一起摔,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呵呵!!
我今天翻了一下午,把飞油直得一个家伙气晕了。呵呵!!
那么好得学校草地,让它得油直喷烟烟练悬停浪费了。

楼主:
对了 我来说说我飞机的配置v2机 315原产木桨  亚托3200kv+35a电调 电池是ele的x1900 10c放电的电池 舵机是hs55  2个  一个副翼 一个是升降 螺距亚托9克 尾舵是gws9克 呵呵 可能舵机有点杂  今天早上又实现了2个成功的翻滚 呵呵 心里没昨天这样了 第一个有点紧张  第二个就很随意了  其实我在模拟器上也可以倒飞剪草 10次成功9次 但是还是要多练习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后面的n次  还有就是我想说的是 我在悬停的时候还经常摔机6次以上 后面的航线 翻滚 都是在自己100%的把握上一次成功 如果你在模拟器上对于一个操作不熟的话 我是不会贸然飞航模的 摔机是小 米也不多  修起也费力  一句话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A:
其实我到是觉得XTR里面飞机看起来小挺好的,这样才真实啊,我一开始也觉得小不好判断姿态,但是时间长了发现可以增强自己对飞机远距离的判断能力。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飞真机的时候其他模友都觉得我的航线拉得太高太远了,我自己觉得倒是还比较有把握,呵呵。不过要眼神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到是觉得XTR里面飞机看起来小挺好的,这样才真实啊,我一开始也觉得小不好判断姿态,但是时间长了发现可以增强自己对飞机远距离的判断能力。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飞真机的时候其他模友都觉得我的航线拉 ...

前天北京大雾,我就再想:你要是飞航线估计飞机都看不到了

网友:
严重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