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汽油机能不能达到小松26CC的动力吗?

楼主(2005-11-06):
我刚才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查到这样一台汽油机,改成水冷后,能不能达到小松26CC汽油机的动力?还有,哪位高手能帮我改成水冷的?费用多少?我自己实在是有点眼高手低,自己改怕汽油机会报废!

网友:
猛一看我還以為炤相機呢~

楼主:
改了以后用在我这船上,估计速度能达到60Km/h了。

网友:
我有一台已经改好水冷的,

楼主:
是不是用上面的汽油机改的?能不能把你的水冷汽油机性能参数告诉我?价格短信告知。

网友A:
这是卧式发动机不适宜改船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什么原因不适宜改船用?我看这汽油机重量轻、功率大,现在用的汽油机是重量大、功率小,船的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
速度达到60Km/h 没什么可能 6楼说的对卧式发动机不适宜改船用

网友:
7000转~
前面加个1就很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卧式发动机不适宜改船用

这可要看什么船型了哟,

网友:
能改改 装在飞机上吗

楼主:
tzmsm:你说你有改好的汽油机,怎么没有告诉我汽油机的性能参数,也没有短信告诉我价格,是不是非卖品啊?
       上面的汽油机能不能装在我的船上?你能帮我改一台吗?

网友:
这1E40F-6的机器,你想要什么参数,国内生产厂家都差不多的,
我的机器已经用过,如果你需要也可以转让于你.但装在这黄色的艇内有点挤了,因为它是卧式的,横向距离比较大.所以不建议你购买.
你可以选择1E40F-5或1E36F之类立式的机器,至于如何作水冷,你可以在论坛里翻翻旧贴,大伙都介绍的比较详细了.

参数:
类型:单缸,风冷,二冲程;
排 气 量:41.5cc
最大功率/转速(kw/rpm):1.45/7000
缸径x行程:40x33 mm
燃油:25:1汽油和机油混合油
点火方式:无触点电子点火
润滑方式:混合油雾
化油器类型:膜片式
点火方式:电子点火
外形尺寸:215x135x180mm
启动方式:手启动

楼主:
哦,原来不适合我的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非常感谢你!
我再去看看1E40F-5或1E36F之类立式的机器,再学学改水冷,争取自己改造,到时候有不懂的再请教你吧!

网友B:
想法是好的,有钱就去试下好了.那2样东西配合的话包你上不了60KM拉.除非奇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是好的,有钱就去试下好了.那2样东西配合的话包你上不了60KM拉.除非奇迹出现.

楼主:
万金油、qq1962129:能不能详细告诉我我的船为什么上不了60Km?还有对我这样的船,你们有什么高招能让我把船改成跑得飞快的船?请帮帮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金油、qq1962129:能不能详细告诉我我的船为什么上不了60Km?还有对我这样的船,你们有什么高招能让我把船改成跑得飞快的船?请帮帮我啊!!!

国产的汽油机效率比较低,他本身不是为船设计的,也有点重 首先要选高速的船型,螺旋桨又相当重要有全浸和半浸桨(根据船型),40多cc要用多大的螺旋桨也要通过几个实验,还有加谐振管,还要调整谐振点等等,我的汽油船小松26cc(沉底了还没有捞上来)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装调整还要减轻船的重量(我的刚5公斤)才勉强上60Km.

楼主:
哦,是这样啊!比较复杂啊!不过学到了很多,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