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又坏了!!!又买不到配件!!

楼主(2005-11-06):
我的两台海博星平跑都是同一命晕!!被一小石头一碰!!底盘就报废了!!唉!!但它的速度不错!!我用的华鹰新款的控和接受,电调用MC330CR!!华鹰电机!!速度很快!!但两台车都是坏底盘!!想代换都不行!!知道那有卖的吗??

网友:
你的车开的够猛的。我是找晨光买的地盘!

感觉地盘还是可以维修的。是不是连接摆臂的地方坏了。
把车全部拆开,把车里的油用温热水洗干净。晾干,用专用的粘塑料的胶水粘牢后在外面用碳纤维加强一下就好了。塑料最好别用别的胶水粘接没用,粘不住地!

网友:
把个可乐罐剪了,贴在海博星的底盘上行不?我的海博星这样搞了

楼主:
不行啊!!已经断裂了!!5555555~~~一台前齿轮箱爆了!!一台从驼机那里断裂了!!555555555~~~

网友:
去问问晨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已经断裂了!!5555555~~~一台前齿轮箱爆了!!一台从驼机那里断裂了!!555555555~~~

那就基本是没救了哟,买部空车借尸还魂吧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个车架~你要的话给你50元的价

网友:
不好意思卖掉了

网友A:
据说!海博星1:10的大脚和平跑使用的是同一个车主体,也就是车底盘!
看来看去!这东西不容易坏呀!

如果确认和大脚的是一样的话,我有配件!!!!!!!!!!!WWW.020202.CN

但由于网站连续被黑!网站不能正常!(正在漏洞修补中!BG4SJR也正在行使他的使命!如果我们确认是同行所为,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反击)

网友:
车底盘是一样的,就是田宫的TL01,几种车所不同的是摇臂和狗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海博星1:10的大脚和平跑使用的是同一个车主体,也就是车底盘!
看来看去!这东西不容易坏呀!

如果确认和大脚的是一样的话,我有配件!!!!!!!!!!!WWW.020202.CN

但由于网站连续被黑!网站不能正常 ...

难怪我昨天一上你的网站,ie就s了

网友:
我上我的网站先进http://www.020202.cn/class.asp?lx=small&anid=25&nid=313

不要直接进WWW.020202.CN
进去后也不要点"首页"

技术人员正在处理中!
网络JC也正在工作中!

了解CS-HAM就能了解我们所正在做的工作*************************

网站将尽快恢复!

网友:
我什么配件都有,要的就短讯我.

网友:
坏得也真够厉害的。

网友:
我四米高的飞下来,也就只断了底盘的后避震穿螺丝的那个杆,其实没事.不过那个断了要换主板才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