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调飞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11-06):
如何调引擎,如何配合油门和桨距的文章看了不少,理论上还算是挺清楚的。但是实际一遇到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就关于引擎(油针)、桨距(曲线)以及油门(曲线)的调整顺序比较茫然。
假如现在拿到一台已经磨合好的
发动机
(肯定比较富油),接下来要调整飞机,应该先调整什么?我的理解是,如果先调油针,因为此时桨距和油门尚未配合好,调整油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油针调好了,那接下来应该先调桨距曲线还是油门曲线?
越想越乱,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磨好车后,先调螺距,因为原来的磨车螺距都较小。
在有了相对比较标准的螺距曲线后,再调整油门曲线。油门曲线需要多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