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BATA 601+9251舵机,装在亚拓450SE上会怎样?

楼主(2005-11-07):
请教::FUBATA 601+9251
舵机
,装在亚拓450SE上会怎样?

网友A:
太重!耗电!
弊大于利

网友B:
现在不是有小的数字舵机? 装个试试

网友C(2006-03-09):
呵呵SE本身就够重了在加个601晕无法想象!!

网友D:
同意
供電問題是關鍵,亞拓原廠建議是搭配使用GY401+S9650數位式舵機

网友E:
最好还是401+9650,用401+hs46也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谢谢你们给我的建议,现在我用上了,401+9650,嗯,感觉很好.

网友F:
GY240+9252
这个配置如何?原来是在油鸡上的..想改电机

网友G:
我试过装GY502+9254,锁得超稳,
不过装在SE上太重了,含2200MA电池有760克

网友H:
实在太重了,除非你用TP的电池能轻几十克补回来,何况了,401就OK了,缩尾不单和陀螺有关,也和机器本身有关的,我个人觉得不需要用T-REX飞F3C!

网友I:
不如装埋我上去飞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