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找不到原因,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05-11-07):
一直感觉我的机机悬停电流很大,也一直找不到原因,旋翼头各个部分都很顺畅,大浆用手播一下,可以转4圈左右,机身轴承都是新的,球头扣也都换的差不多了,电池也是新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这样:

   悬停螺距        油门       电流         电机       2200mAh 12C 电池

    5度            65%       8.2A        450TH          飞行12分钟

    5度            65%       8.5A        430LF           飞行11分钟

    6度            75%        10A         400LF           飞行10分钟

机机重750克左右,是不是因为重量导致悬停电流高了?

Sampson的机机,换上450TH后,悬停电流只有6.6A,真是搞不懂了。。。

而且我的机机换上450TH和430LF后,都没有感到有明显的暴力,看到其他模友的450TH试飞录像,机机能一下子从地上窜到空中,我的机机怎么换电机也不行,油门推到顶机机也是慢慢的爬升起来,真是纳闷啊。。。

看到其他朋友用了450TH后电池使用时间一般都可以延长3,4分钟,但我的就长了1分钟左右,难道我的机机真的老了,该退休了?

网友:
电调用的是?

网友A:
应该不是太重的缘故。我的小暴龙也很胖的,不过还是可以一下子窜上天去。
是不是有些轴承老化了?或者电机小齿轮和大齿盘咬合过紧,或者皮带太紧,或者尾桨总成有些阻滞,都可以先查一下。
上面是一些我想到的原因,我飞的不多,经验远不如TOMYE,可能让您见笑了。

网友:
我的感觉是1 你的飞机重了 我的飞机都比你的轻735克 第二多数是你的皮带紧了 我手转大桨 可以转到8圈以上  我悬停螺距也是5度 油门70 电流没测试过 转速大概在1800---2000左右 风大的时候 我还要提高悬停油门和减少螺距 不要太在意多几分钟飞行 我什么电池在飞悬停都是10分钟以内 很少飞到电调保护

网友:
皮带不能太松,松了要出问题的,我的机机把皮带拿下来手转都达不到8圈,但我用2100的电池也都可飞到15分钟(旋停和一般小航线).我觉得好象不是你飞机本身硬件的原因吧.

网友:
会不会问题出在电池上面!

网友:
跟楼主相同的问题,我的机机也不能一下子窜上去。

网友:
机子好像没有750g这么重吧,我以前称过,似乎在700g以内,晚上再称称。

网友:
电调和电池都有可能

网友:
电调设定建议1、2、2、1
另外你的舵机受力过大也会导致电流过大
当然你的飞机该减减肥了
也太肥了点了

网友:
建議檢查以下
1.馬達銅齒與大齒輪是否過緊,沒有間隙!
2.大齒輪是否與側版有磨擦現象!
3.主軸軸承/尾傳動輪組軸承/尾主軸軸承是否正常!
4.皮帶是否過緊,或維修組裝時多轉了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太重的缘故。我的小暴龙也很胖的,不过还是可以一下子窜上天去。
是不是有些轴承老化了?或者电机小齿轮和大齿盘咬合过紧,或者皮带太紧,或者尾桨总成有些阻滞,都可以先查一下。
上面是一些我想到的原 ...

轴承我都是新的,铜齿和大齿轮的间隙应该可以的,我没有咬的很紧,皮带已经很松了,手播一下大浆可以转个4,5圈应该属于正常的范围内,我倒是一直怀疑是电子的问题,我用的电调是亚拓35A,最老的那款,没有缓启动设置的,我设置的是 1,2,1

版主说的舵机受力重,我觉得可能有点可能,电流会大,我对电子的东西不是很懂,如果受力重的话,那么电流会大多少啊?会有1,2A吗?假设我原来的悬停应该是7.5A左右,如果是因为舵机电流大,大了1A,那么变成8.5A,这样的情况会有吗?

网友A:
悬停状况下,舵机的动作一般很小,不至于产生大电流。你可以试试看,仅保留螺距舵机,别的舵机先断开,利用以前论坛里介绍的测试方法,把油门摇杆推到平时悬停的位置,在地面上测试一下,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

网友:
用的什么桨?

网友B:
更换尾驱动齿轮组或者只更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状况下,舵机的动作一般很小,不至于产生大电流。你可以试试看,仅保留螺距舵机,别的舵机先断开,利用以前论坛里介绍的测试方法,把油门摇杆推到平时悬停的位置,在地面上测试一下,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

如果测试下来电流小的话,那么就说明我现在悬停电流大是因为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尾驱动齿轮组或者只更换轴承。

尾驱动齿轮就是那个拉动皮带的小齿轮吧,可惜这个也是新的啊。。。

网友C:
摔过吗?查一下舵机齿轮组。

网友:
不会是舵机的问题拉!如果按多了几安培的电流计,要是多在舵机上,那小破东西早成焦碳了!KO的数码舵机不过使用3004级别的FET而已,几A电流连KO数码舵机都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过吗?查一下舵机齿轮组。

摔过的,已经换了一个推螺距的舵机,其他舵机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