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400 能跟450比吗?

楼主(2005-11-07):
借5i的照片

换成这个机身怎么样

楼主:
这个玻纤机身是前置电机,对于皮带版400,是不是设计更合理呢?
应该比450的皮带设计好吧?
自己看法,希望没有得罪450的粉丝阿  呵呵

网友:
400的皮带设计效率应该比450的高,但是换皮带太麻烦了

楼主:
原来机架其实是针对轴传动的,改成皮带后,在电机驱动那里空间布局显得很勉强的。
如果改成前驱的话,这种设计应该近乎完美。算是经典设计,简洁而使用。

楼主:
不知5i什么时候出这个机身,有碳的就更好了。

网友:
早就觉得400有很多位置需要改进,像这样的改进比较彻底而且效果应该是立竿见影!

400不爽的地方有:

1、没有采用日字框,调整两个L臂很麻烦,而且不一定能水平。造成平衡翼很难调。
2、主桨变距系统精度太差,特别是变距滑块部分,虚位、阔量一大堆!而且没有球头,调整很不方便。
3、尾变距没有用球头,直接影响锁尾效果!

像这样一改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价格也上去了。不知道商城能否推出塑料改装件,能造福我们这些银子不多的400模友。

期待……

楼主:
楼上的,句句属实阿,看来也是精通400的人阿

网友A:
400,无需要把电机换到前面,重心完全可以配平,改皮带增加的重量很小,只要把陀螺前移足以配平,完全照帮450的框架到400并不一定合适,我觉得现在400最因该是出套ccpm直推侧板。配合现在的金属件,相当完美了。
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400,因为他比450轻近100g,别小看这100g哦!~~~

网友B:
请注意:
400皮带传动的又一个低级缺陷------压带轮在皮带外侧,导致皮带受两向弯力,寿命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无需要把电机换到前面,重心完全可以配平,改皮带增加的重量很小,只要把陀螺前移足以配平,完全照帮450的框架到400并不一定合适,我觉得现在400最因该是出套ccpm直推侧板。配合现在的金属件,相当完美了。
...

用B28的电机,你能调平吗

楼主:
其实后置的电机配重还容易些,前置后才不好配,电池也在前面阿,想放后面也不可能,因为400的主桨变距结构。
最好就是换成450TH的比较短的电机,电池可以尽量靠后的安装,这样配平也不是问题了。对于皮带版的,还是前置好。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
400皮带传动的又一个低级缺陷------压带轮在皮带外侧,导致皮带受两向弯力,寿命减少!

其实这不算什么,就是两个导向压带轮而已。亚拓的尾波箱不也有压带轮吗?只是强度不同罢了。相比较450的皮带传动系统,我觉得还是400的可靠谢,毕竟450又多了一级齿轮传动。机械的东西,其实在达到同等效果的条件下,越简单,故障率就越低的。

网友C:
400去掉配重就是450,450加配重就是400,3D高手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去掉配重就是450,450加配重就是400,3D高手除外.

是不是说反了阿,不懂阿?

网友:
副翼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反了阿,不懂阿?

没说反

楼主:
给400这么高的评价阿   看来400真不错阿

网友:
什么时候400和35#的价差不多了,我就弄一架

楼主:
那样  估计政府要低空管制了 呵呵

网友D:
呵呵,就是450全金属200块都不会有多少不玩模型的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