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 你好 在这能找到你吗?

楼主(2005-11-07):
(借个地儿,我知道不是地方,可别的地方又怕看不见老王。各位大侠行个方便,谢谢了)
你好  我是绪文   我的模拟器不知怎么了
插到电脑上,绿灯不亮了,不是电脑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开始好像接触不良,勉强能玩,后来就怎么动都不亮了。电脑也无法识别他的存在了。帮帮我好吗?

网友:
关于USB插口不认模拟器的解决方法
绪文你好:
    你所说的问题是由于电脑对USB插口所接的Carolbox模拟器的枚举失败造成的。
    正常情况下,插入Carolbox模拟器应该是“叮咚”,而错误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是“嘟嘟嘟”,模拟器的绿灯亮一下就熄灭了,这是因为用户机器上安装过其它类似的USB模拟器或其他设备,使得最新版本的Carolbox模拟器接口不兼容造成的。
解决方法:
  1、插入模拟器;
  2、打开电脑,用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鼠标左键双击人体学输入设备→ 用鼠标右键点击HID-complianr dcvice  和HID-complianr game  controller并把他们都卸载。
  3、完成上述操作后,拔掉Carolbox模拟器,点击开始→ 关闭计算机→ 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再插入Carolbox模拟器,系统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并自动安装。
  4、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告知你的电子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一份进入电脑程序内部删除残留冲突地址的解决方法。
  5、经过你的努力如果仍不能正常使用,换货、退货都可以,邮费由我支付,对于给你的使用带来不便之处深表歉意。

网友:
老王的服务没的说!

楼主:
老王你好  首先谢谢你的细致的回复
  我的不是USB接口问题,因为开始发现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的:就像是接触不好,动一下,灯亮了,电脑“叮咚”稍不小心灭了,电脑又“咚叮”不是不识别,是没连上问题。后来就不管怎么动,都不亮了,也没有“嘟嘟嘟”的声音发出。
这样好了,再给我发个地址,我寄过去,顺便把返程的邮费也寄过去,你帮我修修也行,能用就行。你看行吗?
地址不方便公开,就论坛短信好了。如果可以的话就麻烦你了。

网友A:
为避免在论坛里谈生意的嫌疑,我只能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如果对进入电脑程序进行修改不太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模拟器在使用中发生的技术故障就由我来处理好了。
你把模拟器邮寄回来,我再给你换个新的试一试。
另外你最好把电脑里的模拟器程序先卸载,按照我的解决方法对你的电脑操作一次,然后再重新装一次软件,这样对于解决问题只会有好处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五条3号楼3门103号   王炳春
电话:010 85970982     手机:13801298407

不用客气,来回的快递邮费由我来支付。
对于给你的使用带来不便之处再次深表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避免在论坛里谈生意的嫌疑,我只能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如果对进入电脑程序进行修改不太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模拟器在使用中发生的技术故障就由我来处理好了。
你把模拟器邮寄回来,我再给你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避免在论坛里谈生意的嫌疑,我只能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如果对进入电脑程序进行修改不太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模拟器在使用中发生的技术故障就由我来处理好了。
你把模拟器邮寄回来,我再给你换 ...

谢谢老王,明天寄出。
这样交易,真开心

网友:
我们相隔千里,通过模型的共同爱好才相识,这就是缘分。
另外,作为朋友之间理所当然应进行互相帮助。
不是有句话叫天下模友一家亲吗,哈哈。

楼主:
老王有z400的大齿盘卖吗   有的话顺便来一个,多少钱?

网友:
呵呵,在老王家买东西最放心的就是售后服务,真是没话说,我是亲身感受最深的,最近老王帮我换了t插头,又换线又电焊又热缩管,把我的两块电池,电变和充电器的插头都换好了,折腾了半天!也借此地谢谢王老板:)

楼主:
王哥的号召力很强阿!!

楼主:
老王 你好
我已经把钱转到你的账户了
  谢谢你  你的服务跟热情真是没的说。

网友:
是的 老王 好热情的   我也相信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