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台很小很轻的双浆电直!

楼主(2005-11-07):
是三通的!广东东莞产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掉下来后叶片不转造成烧了接收机!不知道有没有的买?!

网友(2006-02-10):
有图吗?我可能有哦!!

网友:
上个图!瞅瞅!

楼主:
这种飞机没有比例遥控的!才100多块没什么用!现在都扔到一边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B(2006-04-24):
我的也是出了故障,就是那块三合一电路板,打开电源,小红灯亮,放在地上,上了趟厕所回来,灯灭了,然后也飞不了了,什么动静都没有。郁闷。虽然是玩具,可是在室内飞还是很有情趣的,带微调,悬停性能很好,通过摇杆可以方便地调节电机电流,类似比例吧。不知道到哪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出了故障,就是那块三合一电路板,打开电源,小红灯亮,放在地上,上了趟厕所回来,灯灭了,然后也飞不了了,什么动静都没有。郁闷。虽然是玩具,可是在室内飞还是很有情趣的,带微调,悬停性能很好,通过 ...

有图吗?

网友:
便宜就再买一个 哦!

网友(2006-05-31):
我有这个产品啊,大家来认认是不是。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c1eb736947ed.jhtml

网友(2006-08-07):
若不会修,彻底没法飞,请按以下方式处理,还没算白买
锂电池应该可以用,拆之,尾杆是中空的,很好,亦拆之,尾电机很小,不好买,连同尾桨,电机座,同拆之
机壳是两瓣粘在一起的,可完整拆开,可取内部两个小电机+减速组
旋翼上有8根碳纤维杆,主轴也是碳纤的,拆之
还有N多的元件、电线、开关、小螺丝,愿留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