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组合可以用在ECO上吗?

楼主(2005-11-07):
这个组合可以用在ECO上吗?

楼主:
啊!!叉叉啊 就是好盈28A无刷电调+冰峰雷电450TH无刷电机.我觉得28A的电调应该够用了,就是不知道冰峰雷电450TH无刷电机够不够用.如果不行的话还请DX推荐几款.呵呵

网友A(2006-02-02):
28A看你用多大浆了 60A保险

网友B:
28A带40的桨没问题~~是螺距40直径28的桨~

网友C:
各位,用在 ECO 上面,可以考虑选用我们推出的 40A 和 60A 电调。

网友D:
40A,60A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