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微型球头?

楼主(2005-11-07):
请教各位DX
俺需要做几只微型球头,直径 3.8mm,同时中间要穿2mm 透孔,大家有什么好建议么?
对光洁度没要求,能到7 最好,呵呵。 材料么,最好是钢的,如果是高强度的塑料也可以。

网友A:
很小的好做。用金钢砂小磨头磨一把内R刀车喽
先勿切断连柄为2,车好后再跟着钻孔就断出来了

网友B: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C:
^_^ 孕妇老大把工艺告诉你了,不过磨刀要技术的哦。 不行就买小钢珠退火,夹在车床上,先用车刀碰一下,然后打孔,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谢谢各位老大! 滚珠好像没有3.8 的规格 :(

网友D:
有的.卖轴承的地方一般都有。以差0.1MM为一个规格的。

网友E(2012-05-15):
学习了
没做过,不过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