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个人財产

楼主(2005-11-07):
做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太离谱了啊?
单选投票, 共有 54 人参与投票
20.63% (13)
6.35% (4)
9.52% (6)
1.59% (1)
9.52% (6)
3.17% (2)
3.17% (2)
12.70% (8)
33.33% (21)

网友A:
有老婆和孩子,就是没财产.

网友B:
我有老婆沒孩子也沒財産~哈哈哈~

网友C:
没老婆 没孩子 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有

网友:
目前挂单,银行存款还有3.33加币. 我都不知道11月还有那么久,怎么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老婆和孩子,就是没财产.

网友:
我够第五个,不过才投入开了个小公司,到目前基本上个人收入为零(货款还没收回来)

网友:
好像没有一个符合我的情况

网友D:
50-60W 太小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老婆 没孩子 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有

大哥~缘分那~

网友:
现在个人资产0 工资0 老婆一个 孩子0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60W 太小了吧 :-)

还小?

网友:
要是外一有個中500W的呢~

网友(2008-12-03):
引用 网友B:
我有老婆沒孩子也沒財産~哈哈哈~

归我了

网友:
老婆和孩子是我最大的财富

网友:
我也有老婆和孩子,现在也是负资产

网友:
一个房子都值一二百万了

网友:
财产还是收入啊。。。看不懂了。。。收入么。。。基本是月光了。。。存款还有10来W的样子。算财产的话有点,2,3套房子。。。。

网友(2009-04-04):
我没有钱,但是宁缺勿滥

网友E:
有孩 没老婆了 更没资产,,
这里面的选项没有我

网友F:
这叫我怎么选啊...都没0-5W

网友G(2009-08-28):
这里选项没有我的,只有几千块,老婆也没有

网友H:
财产?我这条命就够最后一条了吧。。。。

网友I:
这里没一个我可以选的

网友J:
怎么投呀,我在深圳有两栋房子,单地皮价都超了60W更不要说房子的价值了。

网友K:
没钱,没孩,没老婆
只能看,不能点

网友L:
只有一架高级配置版的EP200V2SDFES

网友M:
我基本上是月光族,手里现在是存款没有,外债一大堆,彻底被**淘汰了!

网友N:
没老婆没孩子单身 但是负资产-20W

网友O:
 没老婆没孩子单身; 负资产100億.............................

网友P:
一无财产,二无老婆孩子~~!最可怜的人

网友Q:
为何线性递增? :loveliness:
或可把选项如此设置:
0~ 1W
1W~10W
10W~100W
100W~1000W
1000W~1亿
......
.....

网友R:
俺是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