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大浆攻角怎样调整?

楼主(2005-11-07):
我的ESKY 3D把油门加到最大也只是满地滑行,飞不起来。原装370电机,已经用了11V锂电。观察似乎也没有双桨,我怀疑是大浆攻角太小,但不知怎么调整,望高手指导。

网友:
你试试动一动副翼,升力是不是突然变大?我的就有这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关于攻角的调整,你可以去看这个文章: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我个人感觉攻角不会造成升力的很大变化,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调都不会飞起来,不是我打击你,呵呵。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提高主桨转速,也就是更换主马达的齿轮,换齿数更多的,这样可以取得不同的变速比。
下面的帖子里有专门就飞不高的解答,你去看看,会有帮助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把副翼搞一个10度以内的攻角也能够改善升力,你可以试试。

网友:
补充:是转动时前后拨动遥控的升降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攻角的调整,你可以去看这个文章: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我个人感觉攻角不会造成升力的很大变化,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调都不会飞起来,不是我打击你,呵呵。
真 ...

你这个当版主的也太不称职了吧,人家的是E-SKY 3D来的,是可变桨距的,螺距怎么会不对升力产生很大变化,你说人家怎么调都不会飞起来也太绝对了吧,原装的370电机上11.1V锂电绝对能飞起来,看你怎么调而已

PS:楼主,这种CCPM的机型不太适合新手的,调整是要三个舵机一起调的,而且还要三个舵机都要平衡,你还是找广州帮那些老鸟帮帮你吧

网友:
抱歉、抱歉、实在抱歉

哎呀,要不是5楼的模友提醒,差点犯了大错,给新手负面的影响,我在此道歉。
我的跟帖适合雷鸟、嘉宝和ESKY的一款固定桨距的机子,对3D不适合啊,怪我没有看清楚,我一看“攻角”二字,就以为是固定桨距的机子,因为可变距的一般习惯叫“桨距”或者“螺距”啊。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重新回答如下:
3D的机子由于是桨距可变,那么攻角就是可以通过遥控器调整的。ESKY的遥控器我没有玩过,不知道具体的调整方法,但是调整的目的是油门最小时桨距为-2度,油门在中点时为6度,油门在最高点时为9度,这个是一般的方法。楼主可以根据实际飞行情况调整油门中点的桨距。调整时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要使用规范的桨距尺,自制的不准,差个1、2度感觉没有什么,其实很影响升力;
2、因为推油门时主桨会旋转,造成无法调整,我的解决办法是把主马达的线焊下来一根,用胶布包好,防止短路;
3、这3个点的桨距要反复调整,有时-2度调出来了,等把9度调完的时候发现-2度不准了,所以要反复调,重点把握油门中点的桨距。

网友:
把与大桨相连的两条最长的连杆,拆下来,拧到相同的长度,装上去,试飞一下,看看升力的改变,然后拆下拧出一圈,慢慢增长连杆,就是把螺距增大,再不行,就调回去,一次一次的缩小连杆长度,慢慢调。。总会调好的。。。

楼主:
承蒙各位高手指教,感动得眼泪哗哗的,新手,不知道的太多了,用词不准。得多向老鸟请教。
我也知道3D可能不适合新手,不过买的2手,没得挑哇!
还有,我每次收了油门(微调也在最小)大浆还会时不时突然转动一下,网友说可能是干扰,现在也没解决。以下流程都快习惯了:停掉油门,面对机首,双膝跪地,匍匐向前,慢慢伸手(手臂一定要贴着地面),已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盗宋老师专利)拔掉电源,然后长出一口气。有点排雷的感觉。在家里还好,如果到了外面会不会被人误解有迷信嫌疑?不知高手们可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蒙各位高手指教,感动得眼泪哗哗的,新手,不知道的太多了,用词不准。得多向老鸟请教。
我也知道3D可能不适合新手,不过买的2手,没得挑哇!
还有,我每次收了油门(微调也在最小)大浆还会时不时突然 ...

哈哈,同感同感!
老鸟们叫偷转,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