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5-11-08):
我是新手,新买的小神蜒36#,但总是飞不起来,我后来发现,螺旋桨的风是往上吹的,为什么呢,我反飞机放在手上,加大油门,感觉飞机有往下压的力。为什么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3D开关开着了?

楼主:
请问哪个是3D开关,是不是右上角的那个呢,我试过,打它一拉下来,螺旋桨马上转得很快,像是油门打到最高那样的快,但风还是向上吹的。但卖主跟我说,发货时是试过可以飞起来的。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调好呢,还有,我看到我地大桨的角度是反了的。

楼主:
我想应该是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调啊。请帮帮忙。

网友:
飞机当然没有问题的

这是负螺距才会这样。有4个原因。也只能从这4个地方去解决问题。1,遥控器的飞行模式开关一般都在右上角。你应该把它拨到NORM位置(这是正常飞行用),2。螺距舵机的行程和发射机不配套。你应该把摇臂卸下来。然后把油门杆打到最低。这个时候摇臂应该基本平的(和水平面)3。螺距舵机反舵了。你可以这样检查。你推油门的时候摇臂应该是往上台的。同时主轴上的中核(就是十字盘上面一点的那个塑料座)也往上台。4,就是发射机上有2个旋钮。一个是调整螺距的中立。一个是调整螺距的行程(就是螺距的动作大小),还有不知道的请在晚上时间打0791 2187025。找玩飞机的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我今晚回去试试。谢谢,谢谢!

楼主:
我回家试过了,1。飞行模式已经是正常飞行位置;2。我把油门推高时,螺距陀没有反应。为什么。谢谢

网友:
先把所有開關往上打同一個方向

楼主:
昨晚在家里试飞了一下,机体提升了一点,不敢再推油门,因为发现飞机侧向左边。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在家里试飞了一下,机体提升了一点,不敢再推油门,因为发现飞机侧向左边。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问!

都这样,正常。先练习蛙跳,尝试向右打舵纠正飞行状态。我以前也问过同样问题,给你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4792

楼主:
原来是正常吖,有了你这一句,我就有信心继续学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