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旋风能用款电机吗?

楼主(2005-11-08):
我是新手
请大虾们教路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电机就是铃铛马达吧,用在小旋风勉强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
配9050或者1047,半油门可以垂直拉升,动力很猛!
最好还是9050或者8040桨,1047的电流偏大。

网友:
哇,哪里有参数,这么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请大虾们教路

辉盛的铃铛也分好多种,有的成,有的不成.
辉盛的2410-08的Y型接法的,驱1047或0970都成,7.4V可以达到420g的静拉力,小旋风如果不补强,全重不会超过360g,一般飞行没有问题,吊,勉强了点.用1047可以勉强吊,但吊不稳.

网友:
是辉盛的电机吧

楼主:
我想知道怎样固定它?

网友:
这个银的应该是KV1500左右的那个,配7-8寸桨合适,飞练习机或小特技机的,飞小旋风应该是那个KV1000左右的3D大桨专用的,外型一样,但是黑色的。是辉盛的,出厂时配有连接方木的安装架。

网友:
一种是长轴的,BM2410-12  1530KV,配8-9寸桨
一种是短轴的,BM2410-12Y 970KV,配1047
我的小旋风用的是ELE的普及外转子,1500KV左右,用9寸桨很爆。

网友A:
不懂飞3D“爆”是好事还是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飞3D“爆”是好事还是坏事?

看各人,技术好的肯定要暴力,做动作干脆利落。
我就很害怕暴力,控制不住。

网友:
昨天刚测试了这个电机的拉力,都是静拉力垂直拉升,用09504/3油门拉力有350克。
用1047  3/2油门拉力达到350多克。全油门还会更大,用的7。4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