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我的电池是怎么了

楼主(2005-11-08):
雪圆的那中1100mAh的锂电2串,飞过一个落,用锂电用的7.2V充电器(不是平衡充)充满电后就没怎么用过了。
    十一后,那来试新买的辉胜电调,可电调没用几下就突然没反应了,一量,电池在接到电调时只有3点几伏,断开后有8.3V,接有刷电调也是这样。直接把电动机和电池接起来,电机也转,电池也正常、电压是8.3V。给电池充电,充电器也显示电池是满电或是没有接电池(我用的是手机用的充电器,没接电池或充满后指示是一样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电池过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雪圆的那中1100mAh的锂电2串,飞过一个落,用锂电用的7.2V充电器(不是平衡充)充满电后就没怎么用过了。
    十一后,那来试新买的辉胜电调,可电调没用几下就突然没反应了,一量,电池在接到电调时只有3点几伏 ...

应该不是过充电的原因,过充电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话,只会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影响比较大而已的!

网友:
这就怪了,既然电池和电机直接连接正常,那电池应该没事啊……

辉盛电调还有可能是保护电压的问题,但有刷电调也这样就怪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雪圆的那中1100mAh的锂电2串,飞过一个落,用锂电用的7.2V充电器(不是平衡充)充满电后就没怎么用过了。
    十一后,那来试新买的辉胜电调,可电调没用几下就突然没反应了,一量,电池在接到电调时只有3点几伏 ...

你单独测一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和空载闭路电流(雪圆1100mAh应该为8A左右为正常),估计是有一块电池坏了,不用平衡充,垃圾电池经常有这种现象,还有,组电池的时候,要将两个内阻相近的电池配对,否则,会有一块电池很快放尽而另一个却还是4v。

网友:
不知道你用电池直接接电机是否带了负载,如果没带负载,可能其中一块电池已经没电,可以想个办法将两块电池单独充电充满再组合起来装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