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发热量大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11-08):
我上个月买了一组南大7.2V3000MAH的电池,玩了十几次后发现充电时间变短了(4A快充)才三十分钟充电器就显示电池充满~~但是6颗电池中有一颗电池很热至少也有50度以上,手放在电池表面根本就放不了几秒钟,连抱电池的哪成塑料都烫出一个洞来,接在车上玩情况也一样,没玩几分钟电池也是很热请问这是不是电池坏了?

楼主:
郁闷中~~把电池给拆了,把哪颗发热的电池拿出来后,用5颗电池来玩车,电池组正常了~~~~拆出来哪颗电不知道怎么测是否好坏~~~

网友:
可能这颗内部有轻微的短路内阻变大了

网友A:
充电发烫的那个已经过充

每个电池容量都有所不同,快速充电导致每个电池电量不平衡。
可以先将电池电放光,用0.1c(你的电池300mA)充上10几个小时可以恢复。
现在的电池不怕小电流过充,10几个小时可以把电池都充满,过充的那个也不会坏。

楼主:
谢谢回帖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池容量都有所不同,快速充电导致每个电池电量不平衡。
可以先将电池电放光,用0.1c(你的电池300mA)充上10几个小时可以恢复。
现在的电池不怕小电流过充,10几个小时可以把电池都充满,过充的那个也不会 ...

所以我一直把150ma的简易充电器留着。

网友:
不好了,那颗电池内阻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