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锂电池存放

楼主(2005-11-08):
笔记本用的锂
电池
和玩模型用的锂电池有何不同?锂电池究竟是应该放完电存放,还是带电存放。记得有一份有关数码相机的材料说,该机所用的锂电池应该放完电存放,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我是专家
其实说专家说不上,不过我是销售锂电池的,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笔记本用锂电池是普通电池,放电倍率一般不超过2C,模型用电池属于高倍率电池,一般要求放电倍率达到7C以上。因为如此,这两种电池在配方及制作上会有所不同。锂电池应该带电存放,否则时间一久,它会过放,那电池会损坏或报废。当然不用充满电,充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航模上用的锂电千万不要充满电放过长时间,不然到时候就会发现再也没法大电流放电了

网友C:
那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