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很菜的问题 船动力的

楼主(2005-11-08):
LZ2040电机+18A电调 能不能直接用在船上做动力?不用减速组可以吗?7.2V1800MA的动力电池能带的动吗?
    请知道的高手 告诉一下 谢谢 <一般的小船 比如爱的美的电船,公主号这样的!>

网友:
18A电变小了点~启动时差点意思~

网友A:
1800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加不加减速齿看你跑什么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加不加减速齿看你跑什么船了

就是跑一般的船 那种玩具船 公主号 一样的改一下!  就是不知道那个无刷带的动不?我不想用减速组 直接连接!速度和有刷的区别大吗??
   谢谢你 请在帮我一次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LZ2040电机+18A电调 能不能直接用在船上做动力?不用减速组可以吗?7.2V1800MA的动力电池能带的动吗?
    请知道的高手 告诉一下 谢谢 <一般的小船 比如爱的美的电船,公主号这样的!>

不用减速扭距小带不动大桨(540级别)!跑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减速扭距小带不动大桨(540级别)!跑不快!

谢谢 能详细给我说说 用什么减速 什么样的浆?我只是改一下最大和公主号 差不多的船!

网友:
跑老鼠差不多啊

网友:
我建议你使用25A-35A的电调,那才叫劲!

网友:
我想知道一下公主号的规格~还有你无刷的参数和级别~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没有这条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