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的接收机和舵机能直接装在450XL上吗?

楼主(2005-11-08):
我是一个新手,没玩过电直,想买一套FF9遥控和450XL空机,但我不知道FF9自带的接受机和
舵机
是什么重量和尺寸的,能不能装在450XL上??

网友A:
据我所知FF9原配的接收机和舵机都是配套油机使用的,在450上不能用,主要是体积和重量两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哦!谢谢版主大哥!能不能介绍下如果要飞450LX的话,要买什么品牌的接受和舵机比较划算!

网友B:
接收机是能用在450上的,但舵机就不行了.
一般的舵机用亚托的9X
中上的用HS-55
高级的用HS-56\3108
还有好多舵机可选的,你按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啦.

网友C:
FF9的149DP可以用在450XL上面
不过原带的3001和3003舵机不可以使用

楼主:
哦!谢谢大哥们!我现在就想买一套!不知道现在的行情FF9和HS-55要多少钱!能不能介绍个好的地方买啊!

网友B:
ff9大概3400左右,HS-55//155
这两个商城都有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