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转一下就停了,用的辉胜18a电调,着急呀

楼主(2005-11-08):
辉胜18a电调接上自做的光驱无刷电机,电调开机时有开机声,油门推到一半,电机才轻微的转一下,接着就不转了(我做的两个无刷都这样),是我做的无刷不行呀还是电调需要进行开机设置呀? 无刷电机我用的星形绕线法,双线绕了12圈,请网友们讲一下

网友A:
磁铁有没有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有没有贴错.

因为初次弄无刷,我本想实验一下,磁铁暂时没换,线圈必需绕均匀吗?

网友:
16圈

星型是16圈

网友:
估计是绕错线了

网友:
改接Y型试试,再不行可能铁心线圈扎数不一至.

网友:
找个现成的马达证明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呀.
电机装错或者绕错线也是这样的.
电调坏也会这样.

网友B:
是不是保护电压设的不正确,电调进入低电压保护状态了呢?

楼主:
今天又把电机重绕了一下,0.35双线绕九圈,纯粹是测试。油门行程只有四个格,一开始还能调速,油门推大了就停转了,试了好久都这样,过了一会,又和昨天一样,转一下又不转了。手头又没有现成的电机测试,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死了。

楼主:
我可不希望是电调的问题,又不知到辉胜包不包换,我可是昨天才开始用这电调的。就算辉胜包换,一来一去,光路费就40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护电压设的不正确,电调进入低电压保护状态了呢?

辉胜电调怎样设保护电压,就插拔那个跳线吗?

网友C:
考虑一下进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进角的问题

无刷电机怎样调进角?我只听说过有刷的可以调进角的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手头上的一块镍镉电池测的,因为邮购的锂电还没到货。电池9.6伏,才700毫安,昨天没充电时有8.5伏,测试时接万用表一块测的电压。接电调,降到7.4伏,一推油门竟然降到3.6伏。因为没有别的电池(别笑话,因为以前是玩油鸡,才刚接触电机),索性充电,结果到11伏,拔跳线。再测试时,油门行程只有四个格,一开始还能调速,油门推大了就停转了,试了好久都这样,过了一会,又和昨天一样,转一下又不转了。

楼主:
没人回答,顶上去

网友:
搞个成品电机试试吧,辉盛的电调,对自制CD无刷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