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无刷电机在地面空转最长时间可以使用多长?

楼主(2005-11-09):
请问一下无刷电机在地面空转最长时间可以使用多长?
电源除了电变与电池驱动外.要如何改装成一般插头电源使用?
可否加上水冷系統是否延長時間轉動?

网友A:
注意散热的话可以跑到轴承烂为止.
电源如果是用220V的话,要注意电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散热的话可以跑到轴承烂为止.
电源如果是用220V的话,要注意电源功率

谢谢...请问一下功率问题是指哪些?
要如何diy电源部份?要添购哪些?
目前无刷电机普遍转速是多少转?
要高速低速之分吗?
Kv(rpm/V):2000RPM?与一般的转速是指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