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锁尾足够了吧

楼主(2005-11-09):
最近套了个240飞400,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啦!只是进3D飞行模式时,桨头转速较平时高,陀螺仪的感度需降低一些才不会产生追踪。这一点也是单感度陀螺仪的缺点,若是又感陀螺仪(如GY401),就可随时切换,以适应普通飞行和3D飞行之需。

楼主:
我目前还是菜鸟    悬停都不会呢  呵呵  再说玩400没敢想3D
谢谢楼上大哥的解释  很清楚呢

网友:
其实用你原来那个也很好了

240所尾不怎么样,(能锁住但是有晃动)。还是单感度的。

网友A:
楼上的大哥 我给你点建议 如果你是用无刷的话

首先你先把 桨角调到 -2 +6.5 +10 电动机的功率 是 1%    38%    80%
起飞时 看看操纵杆在中点偏上 机子离地吗? 飞机悬停时 如果机头向右跟进 就减少一点中点的电动机功率
如果 来回摆 飞机也晃晃悠悠的 就加大中点的电动机功率

楼主:
帮我确认一下信心吧  240 难道不好吗  蒙了  大家都说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先把 桨角调到 -2 +6.5 +10 电动机的功率 是 1%    38%    80%
起飞时 看看操纵杆在中点偏上 机子离地吗? 飞机悬停时 如果机头向右跟进 就减少一点中点的电动机功率
如果 来回摆 飞机也晃晃悠悠的 就加大 ...

如果不稳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方法调阿

网友B:
这个调法太复杂了
打开AVCS,中立点都不用调的
GY240飞起来后自动中立!

如果有追踪,就把感度调小点,直到没有追踪。
如果推油摆尾,就设油门跟轴混控,GY240稳稳当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法太复杂了
打开AVCS,中立点都不用调的
GY240飞起来后自动中立!

如果有追踪,就把感度调小点,直到没有追踪。
如果推油摆尾,就设油门跟轴混控,GY240稳稳当当!

锁尾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不能设上下跟轴的吧,至少GY401是不能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法太复杂了
打开AVCS,中立点都不用调的
GY240飞起来后自动中立!

如果有追踪,就把感度调小点,直到没有追踪。
如果推油摆尾,就设油门跟轴混控,GY240稳稳当当!

信心回来了  用RD6000  能行吗
等到了  调的时候  还要向你请教可以吗?

网友B:
GY240的兼容性挺不错的,还没听说有什么遥控器不能用啊
我的GY240可设跟轴,比较GY401,GY401要锁得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240的兼容性挺不错的,还没听说有什么遥控器不能用啊
我的GY240可设跟轴,比较GY401,GY401要锁得更稳。

好开心  这么好用
而且 我的今天收到了   挺新的   感觉就是不一样阿

楼主:
240 装到400的前面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 装到400的前面行吗?

可以

网友:
240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不飞3D的话,绝对够用了,而且调试简单/
我用240飞450大航线,尾巴如果没风的话相当的稳.
240是个好东西,还想再收一个.

网友:
非锁头模式下也非常的稳~!!

网友(2006-05-18):
尾舵機用速度快一點的就可以鎖得很好了! GY240 與GY401 除了單段與雙段鎖定不同外! 還有一點...陀螺儀反應速度! GY601又比GY401 更快!GY401 飛3D 用DS (數位)舵機鎖的更好! 例如:S9650 ..DS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