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试金苍蝇!

楼主(2005-11-09):
用的是36号机子,配的10齿马达齿,
正是够暴力!一飞冲天,油门1/3多一点就可以悬停,原来我用内转子可是要2/3才能悬停啊!
另外,好盈的电调适用性不错,能和该无刷适用,就是不知是否要改默让的马达进角设置!
还有,好象高速的线形一般,是否该电调要进一步升级了!盼好盈回答啊!
或者麻烦升级!

网友:
高速线性一般?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电调油门行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36号机子,配的10齿马达齿,
正是够暴力!一飞冲天,油门1/3多一点就可以悬停,原来我用内转子可是要2/3才能悬停啊!
另外,好盈的电调适用性不错,能和该无刷适用,就是不知是否要改默让的马达进角设置! ...

,一般情况下,用低进角即可。,不过我还没有用过,要找颗来试试。
线性问题,应该是您没有校调行程吧。

网友A:
下午给你寄一颗过去,地址照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给你寄一颗过去,地址照旧?

是的,

网友A:
注意收货,希望好盈有更大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收货,希望好盈有更大进步!

,好啊,收到后,我也要装到我的小暴龙上再爽一爽。

我们会努力降低各位模友玩电动的门槛,不断创新,打造国货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啊,收到后,我也要装到我的小暴龙上再爽一爽。

我们会努力降低各位模友玩电动的门槛,不断创新,打造国货精品!

手头没有齿轮拆除器,所以10T的齿轮没有拿下,换11T会更为暴力....

注意测试马达在各种转速下的线性和稳定度。

网友:
等好盈的消息!

楼主:
好赢的电调正是不错啊!!!

引用 网友B:

,好啊,收到后,我也要装到我的小暴龙上再爽一爽。

我们会努力降低各位模友玩电动的门槛,不断创新,打造国货精品!

我的电调能麻烦升级吗?你们测试了金苍蝇,是否要进行设置修改啊!尽管我现在用的还不错!
但希望更好!
我的是老版的电调!能麻烦升级吗?邮费我出!如何啊?谢谢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能麻烦升级吗?你们测试了金苍蝇,是否要进行设置修改啊!尽管我现在用的还不错!
但希望更好!
我的是老版的电调!能麻烦升级吗?邮费我出!如何啊?谢谢了啊!!!!!!

您好!
您用的是公测版本的电调吧。目前的版本的电调和公测版本的电调有作如下几个地方的改进。
1,修改油门信号丢失保护。
2. 改为可以支持到 4 节锂电。(之前只支持到 3节锂电)
3. 增强关闭遥控器时,对接收机输出的杂讯进行过滤处理,防止误启动。这样即使关闭接收机,很烂的接收机,也一般不会启动。但为安全起见,电调上电前,还是请开遥控器。
4. 修正之前对 450TH 不兼容的问题。
如果你要升级,寄给我们就行了。

,金苍蝇我小试了一下,不错,我们的电调支持得不错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设为高进角会比较好些。金苍蝇这颗马达也很不错,很暴呢,不过还没来得及试飞。

楼主:
多谢!好赢正是不错!!!!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用的是公测版本的电调吧。目前的版本的电调和公测版本的电调有作如下几个地方的改进。
1,修改油门信号丢失保护。
2. 改为可以支持到 4 节锂电。(之前只支持到 3节锂电)
3. 增强关闭遥控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