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内六角螺丝?

楼主(2005-11-09):
微波箱用的长的一颗和两颗短的,有的m我呀,谢谢大家拉!

网友:
是450XL的零件吗?你看看零件图,找出零件编号,搞明白是哪两颗以后可以送你两颗(如果有的话,呵呵)

楼主:
谢谢dark哈

金属尾波箱:●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1(M2x14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M2x6mm)

一共花了三颗,这东西不好找!

网友:
m2的内六角不太好找,特别是要求长度,只能裁断来用了
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我是上海的!

网友:
修斯也许有

修斯300

网友A:
我对亚托上用这么小的内六角保留意见。
多拧几次很容易花,花了很难搞下来,再者难找。
亚托到时候肯定会出螺丝配件包,估计不会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亚托上用这么小的内六角保留意见。
多拧几次很容易花,花了很难搞下来,再者难找。
亚托到时候肯定会出螺丝配件包,估计不会便宜。

商城已经有的卖了,4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城已经有的卖了,48元!!

这些不是内六角的吧?

网友:
刚才看了介绍,这个螺丝备用包里好像没有楼主要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ark哈

金属尾波箱:●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1(M2x14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 2(M2x6mm)

一共花了三颗,这东西不好找!

到北京东路(科技京城)看看,哪里很多的。

网友:
没必要非用内六角的螺丝,M2的十字螺丝很好找的,也可以用的,螺丝长了可以用锉刀修短些。

网友:
到大型的螺丝商店配一些会来就得啦,又便宜

网友:
没有.....不要要求内六角了,直接用螺丝包里面的好了

网友:
我们这仅有一家卖,是香港的货,卖得贵!     1元/颗

网友:
一颗螺丝难倒大汉啊,前两年去五金批发店找特殊螺丝,10颗是20块钱,100颗也是20块钱,卖的人还爱买不买的......

网友:
那6角的是容易花,不过总的来说亚托的螺丝硬度都不高,其实不用内六角的,十字一字2mm都能用,北京西四或者黄庄的电子配套市场都有专卖螺丝的,我感觉梅花的那种似乎都比较硬,只是重,所以就用普通的就好了。

网友:
六角的花了最麻烦,亚托在新的SE上全用了这种内六角,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是好看还是能增加性能还是为了带来更多利润不得而知。还是十字2mm的好找又便宜,花一点就扔了也不可惜。

网友:
是啊,内6角比十字的容易花太多了,十字的花了还能用力点旋出来换掉,内六角花了再用力也旋不出来了,只能用钳子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内六角的螺丝钢性要比普通螺丝的高
在油机中被广泛使用
但是飞机中原配的L型螺丝刀只能是简易的工具
装配一架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长时间使用
建议还是搞一套比较乘手的好的内六角工具
是很必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内六角的螺丝钢性要比普通螺丝的高
在油机中被广泛使用
但是飞机中原配的L型螺丝刀只能是简易的工具
装配一架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长时间使用
建议还是搞一套比较乘手 ...

赞同!~很多时候主要是内六角螺丝刀滑了.我买的德国内六角螺丝刀特别好用.
当然有的内六角的螺丝质量也不好,建议最好买有品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赞同!~很多时候主要是内六角螺丝刀滑了.我买的德国内六角螺丝刀特别好用.
当然有的内六角的螺丝质量也不好,建议最好买有品牌的

晕,我每次都是螺丝花了,可能我的螺丝刀太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我每次都是螺丝花了,可能我的螺丝刀太硬

不排出这个可能,所以用力要适中,油机上的螺丝也经常把丝口扭坏

网友:
丝口扭坏并不是螺丝刀太硬,而恰恰是因为螺丝刀材质太软,或者刀口精度不够。

据观察,大部分玩飞机的朋友对螺丝刀是不怎么重视的,很多经济能力非常好的飞友,也是用的普通杂牌螺丝刀。但是玩车的朋友却大部分都用HUDY/Speedmind等著名品牌的螺丝刀。原因很简单:不是玩车的钱多到要买一百多一支的螺丝刀来烧,而是车相对飞机变形的机会多了很多,非好工具侍侯不了......

对于飞机的一些特殊部位,比如旋翼头和横轴等位置,还是建议选购一两根高档螺丝刀,用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发现顺手很多,滑丝机会也小了很多..

网友:
生产资料市场里有卖的啊,随便啥子标件都有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