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2就是不起动

楼主(2005-11-10):
之前一直都玩的好好的.停了大概2个月.准备练习3D,G2可启动不了.
双击图标后,加载图象和声音过几秒就自动退出了连个提示都没有.不知何故/???????
重装系统XP\XP2等,从虚拟光驱安装主程序到加密狗接口驱动等都没问题补丁从\327\518\717\挨个试过来.毛病依然?????
电脑配置:848主板\P4--2.8G\80G\512内存\9550显卡\并口加密狗\4VF遥控\已经搞了3天了,可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把虚拟光驱重新映射试试看,这个问题讨厌的!

网友B(2005-12-26):
下载g2的补丁,安装.

网友C:
realcool 说的不错!
试一试! 看看并口 是不是设置在 ECP 模式

网友D:
也许和我的原因一样,我的是因为XP自动更新了,打了最新补丁的XP上没法运行,反正我现在都是用XTR,所以就懒得理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原来安装在C盘,后来改D盘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