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慢速机的要点

楼主(2005-11-10):
准备自己做个慢速机,摔了损失不大,也方便在小场地飞,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
动力配置等等?
最好有现成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机翼面积要大;翼载荷要小

网友A:
板机最好。可以超级慢,在自己面前飞都可以 -哪就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在论讨里找吧..

网友:
翼载荷要小,翼型升阻比大,小螺距大桨径桨直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机最好。可以超级慢,在自己面前飞都可以 -哪就要看你的技术了。

同样面积下平板翼的效率最差。

网友:
凹凸翼,厚翼肋,大桨径,轻翼载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面积下平板翼的效率最差。

板机不一定是平板翼哦,机身平板也是板机三,象CAP232板机版,就是双突对称翼,前沿极丰满,机翼面积极大,很好飞,速度极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机不一定是平板翼哦,机身平板也是板机三,象CAP232板机版,就是双突对称翼,前沿极丰满,机翼面积极大,很好飞,速度极慢。

晕~这个机子的“慢”不是归功于“板”吧。

网友:
慢机子很大一部分是由螺旋桨决定的。大桨低速,高拉力。速度慢了要飞得稳,所以翼载荷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这个机子的“慢”不是归功于“板”吧。

极大的升力面积(极低的翼载货),极大的前沿半径,大直径小螺距的浆。

网友:
曲率大(或翼肋厚)的机翼,小的翼载荷,低的重心,大直径\小螺距的低速桨;但是小心抗风能力很差!

网友C:
以前有一种机翼,就是把一张KT板折一个20度的角度,固定,完事。
飞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一种机翼,就是把一张KT板折一个20度的角度,固定,完事。
飞着还不错。。。

速度很慢的时候能用

以前做过吹塑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