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用什么接收机和舵机好!

楼主(2005-11-10):
我有一套4VF,觉得原装接收机和舵机太重,想换,不知道换什么接收机和舵机好?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套4VF,觉得原装接收机和舵机太重,想换,不知道换什么接收机和舵机好?谢谢指教!!!

西安孵化器的小接收和启迪的9克舵机.

楼主:
谢谢了!继续啊!!!

网友A:
翼龙载重量很大的,这点重量算得了什么?只管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这样吗?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