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位老大,哪位知道一般机械加工是如何收费的?

楼主(2005-11-10):
常见的车床、铣床、线切割等一般如何收费?

(昨天去了一个机加工的地方,以快换刀架为例咨询了一下价格,说如果铣床加工大概500左右,用线切割要1000多,太恐怖了吧?)

网友:
呵呵,这个不好说,人熟价格低些,陌生价格高些, 你多跑两家问问了。

网友A:
以前是按照工时等计算收费,现在的机加工有些地方简直乱了套,还是想办法自己动手做更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按照工时等计算收费,现在的机加工有些地方简直乱了套,还是想办法自己动手做更愉快

说的就是。我前一段时间问过一个地方。线切割要价很贵。一公分一块三。要是做一个直径九厘米的坦克驱动轮要花四十过块。做四个成一副得将近二百呢。下人。。。。。。。。

网友:
咱这线切割是7角一平方厘米,做一个桨架和舵大约就是3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的车床、铣床、线切割等一般如何收费?

(用线切割要1000多,太恐怖了吧?)

太贵了吧,我上次加工只用了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吧,我上次加工只用了300多

没办法,我还是找的学校的加工点!

网友:
我们这里的机加工,基本上都是私人的。设备还比较全,磨床,车床,铣床,线切割等都有,但除线切割外,很少有数控的。

网友:
K兄的小车床买了?做快换刀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想法,原来的刀架太不好用

网友:
线切割是一平方米1200到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