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 用何种尾舵机好

楼主(2005-11-10):
好像有种说法金属齿轮的不好,容易磨损,如此的话用HS-55?

网友:
建議用hs-56!!

网友:
没错,HS56拿来当尾舵非常好,特别是配合GY401

网友A:
GWS PICO+F/BB 速度超快,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GWS PICO+F/BB 速度超快,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俺也同意,现在我常飞的那架小胖龙就是拿这个做尾舵,锁尾效果不错

网友:
GWS PICO+F/BB也很好用

网友:
最好用的当然是数码舵机,比如futabu的9650,只是太贵!

好消息的各个品牌的微型数码舵机都在号称要开始发售了,比如阿郎、hitec、黑鹰,大家如果不是很急,就可以静等一小段时间,看看各款新舵机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GWS PICO+F/BB 速度超快,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6克就不是很耐用了 我用过 锁尾也不错 就是只飞了60个起落就pass了

网友:
雷虎 C 1016
指标上看,要比同类的舵机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