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木桨破了皮怎么办呢,难道就不用了吗?

楼主(2005-11-10):
今天又摔机了,没什么大碍,可是木桨的蒙皮破了,这已经是第三副桨了,桨本身好好的,商家说皮破了最好不要飞.但这么多桨好好的放在那是不是太可惜了呢,想必各位这种情况也不少吧,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你要是就飞悬停的话处理一下还可以用。
方法是将清漆稀释(越稀越好)然后把桨泡进去,过几秒拿出来,接着就是把桨晾起来等待桨干透了,调一下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别用,别飞出来打到人

网友B:
建议别用了

网友C:
建议别用了,万一射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唉,两三副桨啊,这样就没了呢!
你要是就飞悬停的话处理一下还可以用。
兄弟,这方法你试过吗

网友D:
按理说皮只是很脆的塑料薄膜,皮破了干脆全剥皮用,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那层皮并不见得能增强多少旋翼的强度吧?

网友E:
我用过的,外面哪层塑料也只不过是防水,油的,有的话外表也比较光滑,和强度没关系的,但你要保证桨没摔到,碰到哦。以上意见只供参考,后果自负我很早前就不敢用木桨了

网友F:
首先塑料皮不是用来加强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木头受潮后变形,这样容易产生双奖,怎么调整飞起来都不舒服的,建议还是换新的好了,或者换玻璃钢和碳的,这样第一浆效好,第二安全,木浆其实并不一定安全的,不要为了一点小钱出大事情,毕竟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G:
安全第一

楼主:
多谢各位新手换玻纤桨,那消耗太高了吧!木桨真的这么危险啊

网友D:
不飞激烈的大动作,木浆也不见得不结实!我一直在用木浆,除了炸机把木浆摔断,还没出过什么意外!摔断的木浆都哟一堆了!象楼上的说的,学飞,练习用玻纤或碳纤也不现实!那就更摔不起了!航线和旋停,用木浆足够!个人意见!

网友H:
我也觉得够了,木浆如果真这么危险,厂家因该早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