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3pj为什么遥控不了jr的ner233接受?

楼主(2005-11-10):
futaba的3pj为什么遥控不了jr的ner233接受?
已经换成ppm的模式拉。

网友:
应该是用同厂产品才可以.

网友:
电平反的(频率反了)

网友:
牛厂不愿意同人兼容!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样,幸好我自己有233。亏了一个晶体,上次论坛求futaba的113ip或者兼容接受机,有个前辈说233可以通用,还说有几个!
幸好没有买!唉…………现在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的3pj为什么遥控不了jr的ner233接受?
已经换成ppm的模式拉。

JR和FUTABA的遥控系统在FM状态是可以互通的,因为这两大品牌使用的中心脉宽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大品牌使用的晶体的实际频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JR和FUTABA的遥控系统在接收的中频不同,一个是455KHZ,另一个是465KHZ,比如我用FUTABA 的4VF 做发射,插FUTABA的40兆83#晶体,这时的发射频率是40.830,用JR的FM接收机接收,插JR的40兆83#晶体,这就没有问题了,自己试试吧,但是有的发射接收系统会出现通道顺序错乱

楼主:
我接受用的就是jr的晶体。
对拉!
jr的ner-233接受机是pcm的。
是否这个原因?

对拉!想起来我高飞的6通接受机也是用jr的接受晶体,9x可以遥控,不知道高飞的6通接受机插同频率的futaba晶体是否收不到?